长城 ATX 300P4-PFC电源烧待机电路5V稳压

楼主(2012-07-16):
长城 ATX 300P4-PFC电源烧待机电路5V稳压,更换一新5.1V稳压管一通电即烧,图中WD3红色圈定。请大家给个意见指点下

网友:
      一般是电压过高被烧,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稳压环路。

网友:
哪里是不是存在短路?

网友:
查下左边的电容和电阻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改动一下,不用这个稳压管,将L4去掉,在这里加上一个7805稳压器件即可。

7805如果不加散热片一般最大安全输出只有0.3A,所以你的方法明显有问题

网友A:
那个C26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先。

网友:
楼主的稳压取值较小容易击穿,实际应用多是用1N4735(6.2V),有一点佘量才不会受开机瞬间浪涌电压或电压波动的影响.换管前应该短时测一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5VSB正常的话,用5.1V的稳压管不烧才怪呢!此稳压管起着“超压”保护的作用,可选额定值再大一点的管子。图纸应该有误,

网友:
顶起,测试输出电压必须5V正负5%,再可以确定稳压管的值,一般再考虑电感的感抗和虑波电容必须玩好前提下,5.6V应该可以

网友:
电源很少修,一般换

网友C:
谢谢你的提点,这个在真的没办法修的时候再去改,我想新一个新的上去还是烧的话会不会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提点,这个在真的没办法修的时候再去改,我想新一个新的上去还是烧的话会不会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

不接这个稳压管的时候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C26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先。

C26好像不是5VSB这一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5VSB正常的话,用5.1V的稳压管不烧才怪呢!此稳压管起着“超压”保护的作用,可选额定值再大一点的管子 ...

我选用5.1V/ 1W的管子,后来我又在另一个电源相同的地方拆个来试,一开同样烧掉了。应该是电路还有问题的,但一时间找不到。

网友:
不接稳压管的时候+5VSB是多少电压呢?检查一下TL431+光耦反馈回路啊。。。。。。

网友:
多半是反馈网络开路了,看看光藕、431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辅助电源的稳压环路。

网友: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不会是给安装反了吧?另外,C26性能异常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这个稳压管的时候电压是多少.??

不装这个稳压管会不会导至后面的元件烧坏?我就担心这个所以你这个提议还没有试。

网友E:
这个问题在于5V输出失控。
维修建议:取下保险,接上60W灯泡做限流,然后检测TL431和光OU以及周边元件,TL431和OU也可以更换测试。

网友:
学习维修电源。

网友:
后面的不会 前面的会烧 加灯泡式

网友:
一般情况是耐着性子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在于5V输出失控。
维修建议:取下保险,接上60W灯泡做限流,然后检测TL431和光OU以及周边元件,TL ...

刚刚做过尝试,把TL431换新(光耦没有备件,所以没换),把稳压管换成6.2V作测试,用‘远方’电子功率测试仪测量输入功率。电源不接负载,绿线不拉低,作电源待机试验,接通220V交流电(为了安全,已把220V用隔离变压器),看功率计,整个待机功率在8W~13W之间跳动;感觉不对,约6秒后听到电源“吱吱”啸叫,6.2V稳压管烧掉。看来还要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