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常关机后在开机总是要修复

楼主(2012-07-16):
有次我玩电脑老是停电,我开机玩了一会儿,就停电了,电来了我又开机,反复几次,电脑没有正常关机,在开机就会自动扫描修复,现在没停电了,正常了,我开机还是会自动修复,但我是正常关机的。用的XP的系统,求助下各位高手帮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把数据备份好  然后格式化一下就行了(扫描D盘就格D盘 )

网友:
格式化一下就没有了,不正常关机,有日志文件生成,要检测硬盘

网友:
扫描D盘,就在DOS下打 d:\chkdsk /r

网友:
系统坏了,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
明显是系统问题,要么重装要么干硬盘

网友:
系统有可能在断电情况下,损坏了某些文件,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文件被损坏,重装就ok

网友:
开机时,你要看下是扫描那个盘符,扫那个盘符格式那个 要是C盘就重装

网友:
注册表 修改下就可以了 auto chkdsk  找到删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