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主板电源输入输出部分的这些二极管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16):
(图片)

网友:
都是正极接地的二极管,

图上有的标的是稳压二极管,有的不是。

网友:
负端接地的,都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一楼正解,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即稳压作用

网友:
这些都是稳压二板管,当电压过高而使这些二极管反向导通引起保护电路动作,从而保护了大型芯片或MOS管不被过高的电压烧坏。

网友:
肖特二极管    稳压保护作用

网友:
负极接地,稳压。保护

网友:
保护用的,电压电流高了,会保护导通,把电放到地线上,防止烧坏零件

网友:
这是稳压二极管 正极接地  当负极电压大于其耐压值的时候 二极管被击穿导地  起保护作用

网友:
正解,基本都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二极管都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它是反向接在电路中

网友:
要看是什么二极管咯,稳压,整流,续流,开关

网友:
是不是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