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一张图,长城A85电路求解

楼主(2012-07-16):
SHDN#这个电压要高电频,PQ36第一脚要为低电频,大家说说pq37在这个图起什么作用,要使PQ36载止要什么条件

网友:
路过了,来看看

LQW520 -5 看就看、但不知道就不要说话

网友:
真心不懂 学习

LQW520 -5 真心很抱歉

网友:
PQ37 看起来像双三极管?

网友:
PQ7是控制上面那个PQ5的导通和截止的,至于前面的那个PD6,PD7三个三极管组成或门,三个输入信号随便一个高电平即可让PQ7导通,即PQ5导通得到电压

网友:
pq37右边三极管导通后可以使shdn一直为低电平。shdn lok  高电平后shdn为高电平。
shdn低电平有效。正常为高电平。才能使shdn为高电平

网友:
如果PQ34 2脚是0,PQ36永远处于关闭状态.PQ35跟PQ37右边三极管组成自锁电路,PQ37,3,6脚上任何低电平都会使PQ35,PQ34导通.PQ36的导通处决于PQ34 2脚是否为1.

网友:
楼主能否把图纸共享一下啊     急需  膜拜了啊

网友:
有控制信号的吧

网友:
是A85的图纸吗,楼主共享一下吧。要是BM5960的就算了吧

网友:
我也急需此图,望楼慷慨传上

网友:
楼主。可否把图纸奉献一下。

网友(2012-08-23):
一直没有时间回复,真不好意思————,上面那个电路后来终于知道是做什么(电源电压检测电路),但是不知道原理

长城GREATWALL A8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