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桥供电1.2v短路

楼主(2012-07-16):
今天接到一块板 映泰TF520-A2,上电自动开机,复位常亮。先换了io,结果不自动开机了,但是故障依旧。
开始测主板电压,cpu供电无电压,主板3v5v都有。测到桥供电的时候发现无供电,因为是单桥的所以怀疑是桥虚焊,上bga把桥考了,结果再试还是那样的。最后才发现桥的1.2v短路了,测桥的阻值有30几欧姆。请问各位高手1.2v短路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30多欧是短路??哪里学的?
先看下有没有发热严重的地方,再测下电压产生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其他部件 短路引起的

网友:
不一定的,你先断开1.2V 电压,然后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
对地30多欧 不一定是桥换, 有供电的话 用手放在桥上面 能坚持5-7秒左右 应该就没短路

网友:
只要不为0,就不能判断短路!对比一下测吧

网友:
北桥坏了哦

网友:
30几欧姆不是1.2v对地的阻值,我测的是桥上面的电容。1.2v确实是短路了的

网友:
你先断开1.2V 电压

网友(2012-08-23):
我现在也有这样子的板子问题和你现在的问题是一样的,桥的1.2V电压没有, 这种板子我现在有6块,问题都是一样,没有搞定,上论坛看  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子问题而还修好过的例子,我桥电压芯片已换过,管子也是换过的,桥也是做过的,到现在问题还是依旧。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你的应该是1.2V供电没出来吧,那个板子上的用的应该是6321的吧,你换下试试哦,那边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个人也是觉得是桥供电部分的问题。。建议查查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