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IP地址

楼主(2012-07-16):
有知道如何更改自己的IP地址么

网友:
什么系统?一般在网上邻居

网友:
你是说 把自己的网络IP 地址改掉?让别人看到不是假的IP   ? 你想干什么?

网友:
可以的   本地连接     INTERNET协议 属性

网友:
你要改什么IP?   本地的还是网络的   你都不说清楚

网友:
LZ说的有点笼统了,具体说明一下!改本地的还是外网的?

网友:
网络邻居右键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