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见过这样的花??

楼主(2012-07-16):
DELL的1014   GM45芯片组   客户自己在家清理过 就花屏了   只要快到进系统那里就花    不进系统放个一天也没问题    进PE也一样花     内存换了   北桥 我用风枪 230度的样子吹了下 都不行        那位老大 有修过这样的经历 帮看下 分析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3133-1-1.html   找到通病了

网友:
吹吹显存试试看

网友:
是集显的吧?屏线看看 还有屏线接口 上面跟下面都插一下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具体不好说啊

网友A:
你的号应该被封     你仔细看我我发的 是笔记本 外接   跟屏线有什么关系呢?? 以后先看好别人说的什么 发的什么图片  再来哈

网友:
是集显的话就先刷下bios试试 在看看有木有断线或者掉件    我猜多半是搞掉东西了!
        独立的话就烤烤显卡咯!

网友:
显卡 加焊 试试

网友:
掉元器件了

网友B:
屏线问题也会

网友:
换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问题也会

我晕 受不了了  我再说一遍 是笔记本外接    你先看再说好吗

网友:
集成的显卡哇。 那应该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要么掉件,要么桥坏了,我遇过965的桥花屏,换了桥搞定了

网友:
没有bga吗,风枪吹活该这样

网友:
仔细检查北桥周围的原件

网友:
你没有说明是外接哦,gm45 必然是集成显卡的板子 ,还有人说干显卡跟显存呢。。。 外接花屏就看vga接口附近有没有什么异常,还有问一下 内接是正常的吗?

网友:
建议看看北桥,测下北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不行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建议你做下北桥 可能性极高

网友:
清理前是好的  好好问问客户  是不是取散热片的时候用力过猛  北桥虚焊了   还有找张点位图  和电路图好好看看  北桥周围 有没有掉件    看看内存  集显的有时候花屏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没看图上是个AOC的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号应该被封     你仔细看我我发的 是笔记本 外接   跟屏线有什么关系呢?? 以后先看好别人说的什么  ...

靠!别人好心好意给你回答,就算是错的你指出来就好,好像你自己很NB一样。NB你求别人干嘛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外接也花,显卡或者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别人好心好意给你回答,就算是错的你指出来就好,好像你自己很NB一样。NB你求别人干嘛

我没说我很NB啊,我是说话有点过激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做什么事都马马虎虎的人 ,我这篇求助没有多少字, 做事一点都不仔细   最起码 发意见的时候 好好看看别人到底在说的什么    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看仔细  想明白了  再说

网友:
要么你排除看屏接口看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啊,还有看有没有哪里在清理时掉件的。应该很少说清理导致虚焊的 。

网友:
这个屏花的很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