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充电器正负极接反后再接原装没反应,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12-07-16):
我手真贱,自已的一个DELL 1420 ,原装充电器坏了。就找了一个其它的充电器把线剪开来接线用。结果把内外壁的正负极接反了。我那个去。我手好贱。等到今天弄了个原装的来开机了。却没有反应。但电池可以开机。一切正常。我想是不是接口那个部位有问题。那位大侠修过。给说说是什么个情况。台式机我还可以。一到笔记本就晕了。

网友:
隔离保护坏掉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

网友:
先看看 电源到电池的保护隔离电路    好好查查

网友:
肯定是保护隔离那边有问题嘛~!

网友:
保护隔离  看下有那个极性保护二极管没 可能是它挂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