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烧D76 D74

楼主(2012-07-16):
收到客户的一个x201i集显的机器插适配器待机从0.03掉到0.00a  拆开主板发现 28v升压电路里的D76和d74烧掉了 有两个小洞洞 换了新的两个二极管后 又直接烧掉了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师傅帮我分析下

网友:
查后继电路  换管子之前一定要看看 有无短路

网友:
有短路,直接换东芝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后边有那个大的短路,还是先查出问题再去换管子

网友:
升压电容有没换呢,那条线路没几个元件,一起连东芝换掉

网友:
后面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目前进展我把c634拿掉后不烧管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