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G42不进系统

楼主(2012-07-16):
一台惠普G42,独显的,重装系统后不进系统,在应该出现滚动条的地方不出现,而是无任何字,正常启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安全模式得得现象都一样,换硬盘也是那样,但进PE 正常,系统也能拷贝进去,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集成驱动看看吧

网友:
驱动 装好了 先不解压驱动 进系统了慢慢装系统

网友:
这台笔记本只支持WIN7的吧

网友:
HP G42硬盘模式好象不支持XP、PE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WIN7,XP都试过了,镜像也换过了,都一样

网友A:
光板,能不能进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硬盘模式没改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板,能不能进了,

光板也进不去

网友:
,我感觉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我一遇见了,请问这么解决掉啊你

网友:
是系统不引导吧,把盘格了重新分区注意把c区设成活动分区

网友:
不进系统和不引导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