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插入前面板设备时 后面板输出静音 不中

楼主(2012-07-16):
驱动神马的都换了好几个了
现在插耳机 有声音
插音箱有声音
我插前面板的耳机
后面板的声音还在响
不要叫我关音箱
我想关
可是顾客只认死理
从WIN7换到XP
从华硕换成技嘉
用我最近常听的一首歌就是
我好累
我好痛

求帮忙啊

网友:
原装声卡驱动

网友A:
都一样,基本都是这样

换条前置音频USB线应该可以,换原来可以正常插前关后的那种

网友B:
就是HD  的设备检测信号问题  多半是机箱  你好好参照下HD  和AC97 的接口定义   百度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HD  的设备检测信号问题  多半是机箱  你好好参照下HD  和AC97 的接口定义   百度大把

对啊  就是前面板插了有声音  但是 他没有发现设备   所以不工作

网友C:
你换主板有什么用,是你机箱的前置接口线的问题,你换个带前置hd声音接口的机箱就是了或者买个前置hd连接线换上也行,淘宝上20元左右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主板有什么用,是你机箱的前置接口线的问题,你换个带前置hd声音接口的机箱就是了或者买个前置hd连接线 ...

这个可以自己改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基本都是这样

换条前置音频USB线应该可以,换原来可以正常插前关后的那种

这里全是水货机箱

网友:
这种声卡驱动里面有个设定,要你选是AC97还是HD Audio,你要根据你的机箱来选,大部分是ac97才行

网友:
ac97内置hd外置

网友D:
维修前不考虑风险亏的是自己,楼主一条线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前不考虑风险亏的是自己,楼主一条线的钱。。。。。。?

不是一条线的问题  关键是我今天淘宝买   不一定能明天到啊    新机装上去的    给别人换了个机箱就好了    是机箱太水了

网友E:
输出接口的问题,你的机箱前接口没有接开关,视为两个接口同时工作。软件设置没有用的。自己改动太复杂,不易操作。建议你还是换复合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接口的问题,你的机箱前接口没有接开关,视为两个接口同时工作。软件设置没有用的。自己改动太复杂,不 ...

哎  已经换了个机箱   以前没有认死理的顾客  我们也就都没注意

网友(2012-08-28):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你好,你的那个问题有没有搞定?
在插入前面板设备时 后面板输出静音 不中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自己用!我和你的那个客户差不多,只是我从不麻烦供应商,自己动手搞定!
不过,我刚买机器时候前后能用的,后来重拆后装起来就不能用了。
请和我联系:QQ 108747272 邮箱:sanzhizhu@163.COM
真心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