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0z 不显

楼主(2012-07-16):
硕pro50z 机器 板号:F5z AMD芯片组
复位1.0V(没显波器只能量电压),量各电压正常 上CPU电流跑0.8A  不上U电流跑0.56A
CPU换过,故障一样 BIOS换过(基地下的,不确定是好的) ,故障一样 北桥换过,故障一样
看过好多这个板的贴 应该是通病来的,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好过呢

还是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有没有独显的

网友:
应该是CPU都没有跑!!插内存和不插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