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00自动掉电问题???急急!!!

楼主(2012-07-16):
此板就是每次进系统都要按F1且按了F1后就是会自动掉电,黑屏,稍后重启黑屏!不知保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PP38L开机到0.9后掉电的,拆机后发现时内存问题,上一条就没问题,上俩条就掉电,正在纠结

网友:
看f1 上面写的什么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只能用90W的电源适配器,按提示感觉可以了,谁知道只要一进硬盘就重启!唉无奈,到底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