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摸板摇杆不能用

楼主(2012-07-16):
如果机器同时插摇杆和触摸板的话  机器不认  摇杆触摸板  把触摸板拔掉的话  认摇杆了  但还是不能用   驱动无问题  系统无问题  在安全模式下也一样  现在可以确定触摸板是坏 拔掉触摸板 摇杆还是不能用  是不是  不插触摸板 摇杆不能用?????  求指点
   以前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拔掉触摸板  摇杆就可以用了   为什么这个不行  是不是键盘也坏了啊  应该不是吧

网友:
你看下线 怎么走的

网友:
BIOS  设置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