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过流保护问题,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07-16):
手上有块工控机主板维修,型号未知,一次非正常断电后不能开机,表现为电源、CPU等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源保护电路启动。测量电源接口,未发现各路电压有短路现象,本机只插了一块语音卡,工作时只有网线和电话线连接。
以下为我自己的一些测量结果:主板电源接口为24针,CPU单独有四针12伏供电。CPU供电管(上下管,左上标有532,中间标有T70字样)D-S阻值有CPU时为5欧姆,同时四针12伏电源插座旁有一只K3918,有CPU时D-S阻值为三十几欧,无CPU时为105和148欧。北桥主板背面,有空着的贴片电容引脚,测量阻值均在20和24欧(正反向)左右,同时靠着北桥的一个6.3V,1000微法的电容两极阻值也如此。
请各位高手帮着推断一下是哪里的故障,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17 18:01):
神奇!今天把k3918拆了,裸板加电,居然起来了。好了?再把所有拆掉的原件焊好,再试,啊,果然加电成功,上cpu,内存,再开,哇,人品爆发了;好歹也让我找到原因吧?

补充内容 (2012-7-31 17:11):
今天查了一下,这款主板标识为M138-L V2.0;芯片组为G31 ICH6,论坛里也有这种主板的帖子。我这块是RTL8103的网卡,ALC665的声卡。唉,杂牌主板就是差劲。多半是南桥受损了。

网友:
没有高手路过吗

网友:
你把cpu供电的四针插头拔掉试过吗?看一下是cpu电路保护吗?

网友:
回楼上,已经试过了,还是会保护。昨天强行短接ps-on仍然不能启动电源,今天把K3918拆了又可以强行开启电源,但未发现主板上有过热的芯片。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人解觉

网友:
接着没写完。
再上电,触摸各个芯片,发现南桥比较热,时钟芯片和ALC655芯片也热,I/O芯片旁边有个78L05的直插三级管烫手;这个问题有些怪异,怀疑是网卡或声卡的问题,之前我把隔离变压器拆了,还没焊上,不过没找到主板的网卡芯片,查系统硬件,应该是英特尔的,难道集成在南桥了?明天检查下网卡看看。
下面上个图,高手看看图中的三级管78L05是哪个芯片供电的。

网友:
来这看下http://wenku.baidu.com/view/0d09437f5acfa1c7aa00cc42.html
肯定是高于5V转过来的,在主板上只能是12V转换来的,当然应该是电源接口中的黄线供电。。。。。。。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了,今天把网卡恢复后,开机。一切顺利,进了系统,联网没问题,访问也正常;这就怪了。偶尔也有开机能上电,但点不亮。试了几遍,心想把语音卡也插上试试,没成想,开机经系统几分钟,挂了,直接就断电了,再看,又保护了。唉!这货,真难搞。哪位高手来帮帮我啊!在正常开机时,发现南桥发热比较大,网卡,时钟芯片也比较热,还有声卡芯片也有点热,另外就是那个78L05了,烫手

网友:
有点郁闷了,找不到什么原因主板会保护,会不会是南桥过热导致的?还是其它设备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有换过电源测试过没有?看你的文章中貌似没看到?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电源功率够不够到没试过,但电源输出是没问题的;我换个电源再试哈看

网友:
中午换了电源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不是电源功率的问题,而且是最小系统,应该不存在功耗大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路过!

网友:
楼主打一下USB接口那两根数据线的阻值,看看是不是有600欧左右的阻值啊。

网友:
仔细查查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再查查看

网友:
78L05出来的是不是标准的3.3V啊,如正常,先把外设拆掉,不行换南桥。

网友:
解决没有,楼主。。。

网友:
没有呐,usb接口数据线阻值在1.2k左右,78L05输出的电压不是3.3,是5v,输入为12v,查到一路给声卡供电。由于手上没有什么设备,不好查。会不会是主板供电的mos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昨天和今天又试了试,在(断开电源)隔了一段时间(或许是在主板所有元件都放完电)后,能加上电,还能过自检,接上显示器能看到提示无系统盘(小系统),然后再热复位,保护了。昨天试的时候用了几块pci网卡(试网卡),就发现在保护后,反复拔插几次pci卡(共两个槽),主板又可以上电,但是很难过自检。这种情况是否和南桥有关,请高人指导。

网友:
诶,这个版块看来没什么人关注!

网友:
你老迷上网卡干啥?这事不是刷BIOS,就是南桥短路。
如果BIOS,刷过,没问题,就看IO,和南桥。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bios问题倒没想过,先找来刷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