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从哪里下手~~

楼主(2012-07-16):
一个工控的主机,网卡接口灯不亮~~~因为有两个接口,另一个接口接上网线,灯会亮的。对着比较量了下,好像供电都是一样的。有3.3V~不知道该会哪里下手。会不会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俩个网卡接口都是同一个芯片控制的吗?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板子网卡上有两个8脚小芯片,一个是eeprom还有一个是SERIAL FALASH,这里有可能是某个程序丢失程序,还有主芯片和付芯片电压时钟复位都要查

网友:
如果不是网桥坏了就是芯片坏了,或者雷击上面的电阻和芯片都坏了,两个接口各有一个对应芯片

网友:
独立的芯片可能不好主要查他。

网友:
看下网桥有事没

网友:
俺是来看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