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北桥代换问题 急求高手...

楼主(2012-07-16):
一块V3000的板子.. 集显的. 是LE82GM965      做BGA的时候做爆了...
    手术没这个北桥.  但是有一个LE82GT965的北桥..
    请问高手.  能代换吗?/...  或者有换的朋友 ... 知道的..  请告诉小弟.. 谢谢...!

引狼专用...

夜雨十三天: 图片我删了,毛病!

网友:
看引脚定义 应该是不能吧  引狼图很性感啊>.<

网友:
不可以的吧。独显北桥吧。集显北桥

网友:
桥是不知道,但这图看得有精神。胯下立马鞠个躬

网友:
L Z   呵呵 图发的性感

网友:
性感的图图,我们这边就没几个更新桥的  好多都是加焊下就算了 哎

网友:
图片太少了,呵呵!看看客户着急吗,在同行那里拿块吧!

网友:
最好同型号代换额,PS,在首页看到楼主的图,以为进错网站了,仔细看了3秒,没错额。。。。

网友:
不能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