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说max8731不能跟isl88731互换的,有什么根据吗?

楼主(2012-07-16):
这个帖子里好几个人说不能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461

先是说:不能吧、!。。
然后又有人说:肯定不行了
接着:绝对不行的

说的口气是越来越肯定。

可是我仔细对比了一下max8731和isl88731这两个芯片,发现不论是封装方式、引脚数量、体积大小、颜色、引脚排列和外围元件、供电电压、接地、信号,基本都一样。那些说绝对不能换的,有什么根据没有啊?难道这芯片里面也写着程序?!

网友:
应该是定义脚不同把

网友:
你直接换一个上去,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引脚一样就可以换,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楼主 你换个 试试 ,能的话 就相当用实际行动扇了他们人云亦云的一巴掌

网友:
就是,你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换个 试试 ,能的话 就相当用实际行动扇了他们人云亦云的一巴掌

我已经换一个了,

也没发现烧什么,

但是机子还有其他问题,还没好。

网友B:
没换过,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自己实在没有就去深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过,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自己实在没有就去深圳买

广州的不好吗?为嘛要跑到深圳去买呢。

网友C:
是脚位定义不一样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尽管换,就是好不了,也烧不了,

网友:
换个试试就行了啊  电流调低点 就是烧 也烧不了多少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脚位定义不一样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信口开河

网友:
坐等结果,以后碰上就方便多了

网友(2014-04-02):
ACIN的阈值不同。
可以替换,要把电阻值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