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锐锋X500适配器

楼主(2012-07-16):
那位大侠知道清华同方锐锋X500适配器出来供板上电压,和电流多少.本子上后面的标的地方全被客户剥落了

网友:
百度下 或者淘宝搜下 这个机子的适配器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19v的啊,找个电流大点的就行了,4.74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