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16):
精英915P-A2 开机掉电 开机跑马到2R开始亮的时候,就掉电了,各各电压都正常,而且把BIOS拆了上电3秒左右一样的掉电,不上CPU也一样掉电,不插4拼就不掉了,I/O是83627THGW换过不行。哪位大师傅修好过的。。?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哦

网友:
内存到桥的线路跑跑。看断了木有。。然后就桥。。。

网友:
查内存 显卡

网友:
P4  是给CPU  桥 内存  共电的   如果拔了p4不掉电 就是CPU供电问题   你 可以 测下CPU供电的场管  和管理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CPU的电源芯片和供电MOS管试试

网友:
吐血,没一个回答到位了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coms到电池之间有什么东西虚焊啦,我碰到coms旁边的一个小电阻虚焊,只要跑到c1就掉电,你看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