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正负极接反

楼主(2012-07-16):
dell 1420 正负极接反后,用电池可以开机一切正常。用充电器开不开机。求解。DEll 1420电路图下载 帐号: loveyouyongcheng@163.com   密码:zhyc7758521
百度一下:dell 1420电路图 新浪 ,能找到电路图
pdf 打开后搜  pl6 直接到保护隔离电路.有点看不转。请会的朋友说下是那一点坏了。怎么测

网友:
翻过来不行的话,你先看看保护隔电路

网友:
测测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就是插上充电器不开机。用电池一切正常。当然也不能充电。

网友:
查电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