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熟人拿个845的机过来说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2-07-16):
他说他自己乱搞搞成这样的,我开机看了下可以认的到硬盘,进PE看下吧,晕80G的硬盘居然显示只有7.8G我就纳闷了,怎么回事,在问他搞过哪里切过硬盘,他说就动了下线,其他的没搞,奇怪了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就动过线,开始怀疑过线的问题,插了几次,还是一样,觉得线的问题要不就认不到硬盘,不可能认到10G的容量啊,觉得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了个硬盘一样认的到盘,可换上去的这个软件打开就关了,搞了好半天,没辙了,还是换条线试下,见正奇迹的时刻到了,TMD居然可以了,我就奇了怪了,这个线坏了还可以导致只认到10G的硬盘???

网友:
线坏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认到盘就不错了呀

网友:
看一下硬盘的跳帽

网友:
清一下cmos吧,再换个接口试试,之前我试过是V星的板子,情况都差不多,是g31的板子,换另外的串口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