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适配器嘀嘀响,一下搞定三个!没技术含量。

楼主(2012-07-16):
本人为新手,一直不敢深入维修,平时也就换个板什么的,中学的朋友拿来CQ40本本的适配器,说能不能修,接上电,适配器也现嘀嘀响,接本本无反应,暴力用一字起和小铁锤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某种胶,不好测!到网上查无果,只好说不能搞!让朋友自己从网上定了个三四十的用(原装太贵二百多),接着又有两朋友一样的适配器,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拿来找我,我一想:难道这也有通病?全打开慢慢查,偶尔查到输出端短路(原来只查个电压,没想表没打到电压上,打在二极管上,嘀---表响了),我的神啊,输出端短路?难怪嘀嘀响。适配器保护电路发出的响声!!!!哈哈,最后剪线,又发现是线上短路,适配器没问题。说到现在,自己都感觉啰嗦,上图吧!
注意:红圈内部分,已打火变色了。处理后适配器正常!!!!!!

网友:
二极管击穿了吧

补充内容 (2012-7-20 22:24):
新手新手哈哈

LZ已经说清楚了,是线短路了,也拍了照片了!

网友:
HP适配器坏了大多都因为这个问题。。。

网友:
顶楼主,线头经常弯曲容易出问题额,也许是帮HP代工的厂商原料有问题,IBM老机用七八年都没事

网友:
不是吧这个也发帖

网友:
嗯 现在的线材好差劲啊

网友:
常见故障。

网友:
输出短路导致电源保护很常见,一般是输出线短路,和输出整流管击穿短路

网友:
还是IBM的好啊

网友:
现在的适配器的线材不太好,很容易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不太会修电源  让他电过我 。我一直不敢修220V的

高压板伤不起
我也是,年轻的时候在变电站,3.5KV的都不怕,现在越老越害怕了

网友:
HP的线,也太差了吧。

HP现在东西都偷工减料的

网友:
现在这些东西越做越差劲,

网友:
感觉这线不值得换了。买根线加运费也快20了吧。买个代用的才30元

网友:
这个基本不修  修了几个没修好  就没兴趣了

网友:
拆开看是王道,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很多呀,我也遇到一次。

网友:
由于短路 引起的故障,还有可以听到的 滋滋滋声,是由于短路时候次级反馈端开环,初级工作在开环状态,流过变压器初级的电流仅受RSEN峰值电流的限制,一般设计正常的板子是不会在输出短路出问题的。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表示是,那个指示输出电压的LED灯,会隔一段时间闪一下,这样一般就是短路的问题了。

网友:
我这里电源很便宜 但是用不了多久 还是推荐原装的要好些 虽然贵点

网友:
呈哈哈哈,电源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