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90gx 不跑码维修求助

楼主(2012-07-16):
主板复位 时钟  cpu电压都正常   主板自带诊断卡跑88  诊断卡跑00  没有断线  求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大大们帮忙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没有那个bios的编程器插座啊

网友:
有备份bios

网友:
主板复位了  吗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试吧,或者压一下桥

   估计BIOS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CPU换过  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sp8的适配器  0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