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90P 插U盘 烧显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16):
     同行拿来一个C90P ,一看适配器,19v 7A.本本是15.4寸的好像。客户反映说插了下U盘 然后就闻到焦味。我估计是USB供电管烧坏,拆开一看,用的台机CPU 2180  G86独显,ASUS的个别显卡可以单独取下。用可调60MA左右,一点就短路,然后跳回60MA左右。因为适配器也坏了,没用适配器点。我的可调电源才5A 也带不起, 取下显卡和CPU。 用775的假负载上机 ,上可调,自动上电 电流650MA。待机供电管轻微发烫 ,1.25VS 1.05vs 轻微发烫 用示波器的测得待机正常。测得1.25vs和1.05vs后极有短路,电压很不稳定 有很多尖波 和低谷。  思考取下显卡可调不会短路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这个本本没的图纸,只有点位图,测得显卡供电对地为1欧,用烧机线0.6V 电流显示600MA左右,显卡上的供电管发烫,取下供电管和电容  都取光了 还是发烫。发现是板子发烫,在供电管下面,判断 是板层短路了,因为GPU和显存都很冷,唯独供电管下面很烫。 取下电感,用30v烧,没烧好,用刀子刮开,划开,都不行,终于放弃了。插U盘 烧了显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插U盘造成的吧 或者客户没说详细吧

网友:
这个没有可能吧  还真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