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OOD就短路

楼主(2012-07-16):
七彩虹C.945GC-K 2.1的主板,上cpu,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PGOOD就会对地短路,是英特尔cpu,双核的。但是上单核的就不短路,但是顾客说本来用的就是双核的,上电后,不跑码,复位灯隔5秒就闪一下,我之前修到过,但是没修好,上次是声卡,网卡,io,桥都动了,bios也早刷了,还是不行,这次又遇到了,请个位大师帮帮忙啊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看,是否不良?

网友A:
检查一下CPU插座有没有针碰弯了,我以前遇到过一次类似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PU插座有没有针碰弯了,我以前遇到过一次类似现象。

没有啊,我都看了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