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D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16):
有个AOC的17寸显示器,来时大电容爆了,保险烧,P9NK60ZFP烧,SG6841DZ烧坏,全换好后,后级无电压,大电容有310V电压,测SG6841D的3脚为8V,7脚为5V,外围元件无明显烧坏。开启电压和供电电压都偏低,现在己无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7脚供电脚就不正常,换的SG6841没问题的话,取消ZD901试下,这个稳压管也是易坏的

网友:
对了,还有光偶也是易坏的,限流电阻R919也要检查

网友:
查D905 D906     6841维修电压数据 1   0V     2    1.8V    3   20V   4    1.3V    5   4.7V   6   0V    7       17.5V    8    1.5V

网友:
查光藕和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