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代换

楼主(2012-07-16):
DELL1420的北桥供电电感L40掉了,查图是91NH 1.5a的,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换啊

网友:
在其它料板上拆个给北桥供电的电感就行啦

网友A:
主要是这个电感个头比一般的要大,上边标着数字”91“。我的料板上个头都小,摘了一个上去现在是电流到0.9反复重启,所以怀疑是不是这个电感换的不对。这种电感换的话有什么讲究吗?如果我摘的料板上的个头小的电感在理论上来说没问题的话我就从别处着手 了

网友:
什么供电的换什么供电的   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个电感个头比一般的要大,上边标着数字”91“。我的料板上个头都小,摘了一个上去现在是电流到0. ...

那就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啦   查其它线路   反复重启   bios也有可能啊

网友:
还是要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