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版号f5sl

楼主(2012-07-16):
asus

版号 F5SL
来时不触发,换了南桥  sis968 后可以正常触发,
待机0.06 触发跳变0.48 ——0.81——0.89不亮机,
上不上内存一个样 用假负载测量内存无时钟,其他位置也没有 时钟。
换过时钟晶振 时钟芯片 谐振电容
有人说SB有问题之后又换了SB 故障依旧

测量时钟1 28脚 3.3V
目前不知道怎么继续修了
看过的朋友说说你的看法吧

也许我测量的时钟的方法不对
请说说您是怎么测量的啊
这个本的时序SB_PWROK3.3V   H_CPURST#也有了3.3

网友:
请高手说说你的见解

网友A:
cpurst只有1.05吧

网友:
这难度太大了哦 。解决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
不过内存 没时钟 不好修

网友:
继续修理路过的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rst只有1.05吧

H_CPURST#确实只有1.05

网友B:
H_CPURST#
有那么高么?有没有跑马,有没有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_CPURST#
有那么高么?有没有跑马,有没有测波形?

确认是1.05 没有示波器 无法测波形 时钟发出了CPU时钟电压0.45左右

网友:
查时钟工作条件哦。供电时钟电压,时钟芯片到内存的信号对地组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是1.05 没有示波器 无法测波形 时钟发出了CPU时钟电压0.45左右

有没有跑马,

网友C:
+1.8V_CLK有1.8V
但是pin1pin2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2-7-21 17:38):
1.2脚有电压o.9左右
20.19脚3.3v
17.18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_CLK有1.8V
但是pin1pin2没有电压

芯片已经换过了 为什么1。2脚没有输出啊

网友:
Asus主板坏掉很难修,我也一直在研究。

网友:
有知道的指点下啊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呢 今天有空了研究下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http://dl.dbank.com/c0q202bahu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dl.dbank.com/c0q202bahu

谢了已经找到了

网友:
继续修理中 就是不知道该修什么地方
刚刚把NB换了 还是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