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版XP系统盘的镜像和U盘XP系统盘的镜像,可以通用吗 ...
光盘版XP系统盘的镜像和U盘XP系统盘的镜像,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2-07-16):
把光盘版XP系统盘的镜像,用
UltraISO
做成
U
盘XP系统盘,可以用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U盘

网友:
直接用UltraISO没试过,一般量产

网友:
U盘和光盘只是存储介质不同,里面的系统内容还是相同的。
我都是提取光盘镜像中的GHO文件到U盘,其它舍去。
同意楼主:
5.0
abc4678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用过,没问题,就是引导的设备类型不一样,UltraISO生成的一般是USB—-HDD

网友:
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下载了个ISO的文件直接用ultraiso做到U盘里。

网友:
完全一样的用的,不过用ultraiso刻的U盘不会出现那种选择菜单,启动时会直接进系统盘里的PE的。

网友:
一样的 光盘镜像里有个GHO的 文件 复制到已经做好U盘启动的U盘上 就可以用了

网友:
同楼上的,一样的,一直这样用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