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AM和羿龙 X3 8650不兼容???

楼主(2012-07-16):
    下午接到一台式机,主板是华硕M3N78-AM,cpu型号是羿龙 X3 8650,故障是能加电但不显示,用诊断卡测试跑17,在网上查了查好像都主板显卡的问题,因为这块M3N78-AM是集成的没有装显卡,那么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把这块羿龙 X3 8650cpu放在自己的主板上面试了试果然是好的,看来诊断卡还是挺准的。

     在把主板拆下来准备进一步检测的时候,鬼使神差的不知道怎么就又把自己的cpu放在这块M3N78-AM主板上面试了试,*脏话*,怎么直接起动了,过开机画面直接启动进系统了,怪了?难道是接触不好?又把原来的配件装在一起,开机试一试,不行。

    后来反复测试,发现只要把主板和cpu分开都好用,但是和在一起就不好,一起碰到最多的是内存不兼容,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中问题,难道主板和cpu也能不兼容?

网友: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

网友:
主板不支持CPU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问题是原来用的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不兼容了呢?

网友:
刷个程序看嘛~~

网友:
楼上兄弟说刷BIOS,多年的维修经历告诉我,肯定是不管用的。。
电子产品啊,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别琢磨了,不行就换吧,也解释不清楚的。。

网友:
这个真是奇怪了

网友:
同意!AMD 4000+CPU和有些板,开始1-2年没问题,后来U的温度直接到100度关机,分开2个都没问题,遇到好多台着这样的了。

网友:
加焊CPU座子有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