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不间断不通电

楼主(2012-07-16):
接了一台方正fg981-wa,有时会不通电,通电后一切正常。弄得很纠结,求前辈告诉点经验,什么地方容易造成这情况。电源管理是ld7575ps.

网友:
没检查下电容,

网友A:
不通电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待机没有还是不触发,仔细查查不通电的时候电压跑到哪里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待机没有还是不触发,仔细查查不通电的时候电压跑到哪里中断的

300v有。12v和5v 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