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笔记本维修蓝屏一例

楼主(2012-07-16):
ACER 4535G笔记本维修蓝屏一例
今天有个客户抱了台ACER 4535G笔记本(主板型号LA-4921P),开机无显示,拆开后发现主板集成的显卡芯片曾经BGA加焊过,看来是显卡问题了,再上一次BGA后OK,开机正常。但是开机不久,进windows XP 系统就蓝屏,这就奇怪了,检查内存和硬盘都没问题,咨询一个朋友后,原来BIOS里有一项没设置,在BIOS中SATA mode---IDE AHCI改为IDE NATIVE保存退出,正常进入windows XP系统,经测试一切正常。
       说明:IDE兼容模式是为了保证XP的兼容性,如果使用Windows 7 系统,AHCI 模式是最佳选择,特别是对SSD硬盘。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4.7

网友:
这么基础的东西也能加精,待遇不一样啊

网友:
能分享很不错了

网友:
迅维的精华帖子,永远是最高水平的帖子,哈哈
这种帖子能加精!?!?!?我倒!
我晕,这也能加分
这样的帖子,居然还有那么多加分
这个有“一点”基础的都知道。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不应该发出来的

网友(2012-09-24):
这么容易加精,根高的技术反而没的加

网友(2012-07-17):
是啊,碰见蓝屏的都先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硬盘接口模式导致的
这个明显基地骗分的人啊!
这现象太常见了 都不算个问题

网友:
楼主你现在才知道这个问题啊,看来你修硬件修的比较多吧

网友:
额,这个问题太常见了,XP与WIN7过渡经常出现

网友:
好

网友:
供新手学习,虽然你们都知道了,但是我第一次才知道。

网友:
哦也才知道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     呵呵

网友:
这问题对于懂的来说!是小问题。当、但对于不会的!这就是很好的经验啊;谁开始就会啊。。。

网友:
这个问题跟显卡门有什么区别了????都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都知道呢

网友:
感到硬盘蓝屏我首先就去改这个硬盘模式

网友:
为什么要改这个硬盘模式,难道是修主板导致BIOS复原?

做BGA要把BIOS电池拿掉的,不然电池有可能爆掉。会很危险的。

网友:
维修中的小插曲,发出来也未尝不可。支持楼主发贴!

网友:
这个已经遇到很多了

网友:
对这招真管用

网友:
知道是知道。不知道怎么客户解释哈哈会了

网友:
以前不知道 谢谢LZ分享了

网友:
老话题了,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不错,,多多学习

大笨狼 -4 严禁灌水

网友:
啥也不说了,这个问题很复杂。

网友:
毫无技术含量,我那入行三月的徒儿修到这种问题也不会沾沾自喜,更不会贴出来献丑了。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一个联想的,客户拿来是音频口插坏了,换了以后,装机进不了系统,老是蓝屏,重装系统一样,后来改了BIOS里的硬盘接口模式就好了,ACHI,估计是拔COMS电池放电导致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谢楼主共享

网友:
新手都知道,这也行啊

网友:
有点无语了,这个……

网友:
做系统经常遇到的问题,遇见7B的蓝屏,就改模式

网友:
这个 以后注意下

网友:
这种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拿来说。。肯定是为了加分。 要拿点有技术成份的来说事这才是技术交流

网友:
这也叫精华

网友:
能分享出来就是很不错的案例 硬盘模式不对  回帖支持加感谢

网友:
这个以前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是拔了CMOS电池导致BIOS复位才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拿出来发帖就不说了,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能加精

网友:
这个好多人知道了吧

网友:
有意思,感谢楼主

网友:
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这也能加上??

网友:
细心就可以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