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800+电源,无待机+5vsb,求思路?

楼主(2012-07-16):
长城ATX-2800+电源,无待机+5vsb,副电源部分如图示,D2无输出,P1014AP06  1脚VCC电压在5.0-6.5V间跳变。前面高压级OK. 图示圈内元件均已代换,无果。请问是不是P1014AP06已坏。暂无此7脚块代换。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2-7-19 21:09):
      此电源经过更换P1014AP06的7脚PWM芯片后已修复。更新于13楼,谢谢各位兄弟的建议和方案。再次要特别感谢张定文版主,每次发帖他都给予我正确的建议和方案。使我在前进的道路有了强大的动力。再次谢谢张版!

网友:
可以测一下芯片8脚到5脚的阻值,如果符合场管的S、D的特性,则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那就要考虑是待机变压器有匝间断路了,待机变压器爱坏。

网友:
看线路很像电磁炉用的开关电源集成线路,但是有些区别,如果确定431. 和光耦合完好,在找不到这个零件时可以考虑用其他集成块做相应改变并间接代换,注意管脚顺序

网友A:
外接个五伏电源也可以的

网友B:
把C3去掉看看。不行只能换IC了

网友C:
      我根据这个电路,我的理解是在通电瞬间就自激启动了,因为没有启动电路,也没有过压过流电路,过压可以理解为1脚的电压控制,其它靠稳压电路控制了。
    我想如果该芯片没有工作1脚怎么会有5V-6。5V的电压呢?D2的正极端测量没有,有电压吗(交流高频电压)?如果有一定的电压话,可能芯片没有坏。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根据这个电路,我的理解是在通电瞬间就自激启动了,因为没有启动电路,也没有过压过流电路,过压可 ...

D2 只测量出0.几的感应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C3去掉看看。不行只能换IC了

张版,去掉C3,1脚VCC电压不跳了,有稳定的4.9V;4脚对地有3.25V电压,是否正常? D2仍然无输出。若不去掉C3,1脚VCC电压在5.0-6.5V间跳变。4脚对地有2.5---3.25V之间跳变。

网友(点评):
换光耦和431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个五伏电源也可以的

外接10V供电测试了,D2仍然无输出,4脚对地有3.2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P1014AP06  半击穿了,换IC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P1014AP06  半击穿了,换IC就好

P1014AP06已经淘宝了,在回来的路上,待到货换件后确认是否OK。到时候再更新帖子,知会大家最新情况。先谢谢楼上所有热心的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张版,去掉C3,1脚VCC电压不跳了,有稳定的4.9V;4脚对地有3.25V电压,是否正常? D2仍然无输出。若不去掉 ...

431和光耦已经换过了,是以上的现象。现在只等新7脚块到了以后更换看结果了。

网友:
             经过更换P1014AP06的7脚PWM芯片后,此电源终于修好了。但是一直不明白的就是,换下的P1014AP06芯片与OK的芯片对比正反向阻值(无论是二极管档或是电阻档)都没有什么差异?比较郁闷。望高手解答疑问。。。。。。

      更换过程如下,不啰嗦了,直接上图:

网友:
有些被雷击的IC就是这样的,只能代换试下

网友:
LZ的万用表和电压表比较强悍

网友(2012-08-31):
万用表和电压表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