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台机 BIOS芯片坏了

楼主(2012-07-16):
开机不显,电流就0.5左右不断徘徊,上假负载PG、 RST、 VCORE、 CLK 都正常,以为内存兼容问题,换了倒有六、七根,没解决问题,上内存阻值卡都AD信号线、供电、CLK、系统管理总线、VDD都正常,桥的问题基本排除。按照自己的思想,下一步就是BIOS了,没示波器,没办法啦,看不到它的波形,就把BIOS拆了刷,放上编程器发现清空BIOS后,到空白检查那一步出现错误,我感觉BIOS芯片肯定坏了,于是果断在料板找到同型号的一个BIOS刷上程序,久违的LOGO出现了。BIOS芯片坏居然会出现这情况,大家以后可以借以参考。

可能是保护了 编程器左边栏有个unprotect 点一下 再刷试试!

网友:
笔记本的BIOS芯片坏了,我都见过的。

网友:
楼主应该用个故障测试卡,,然后把测试卡上的代码记下发上来,这样大家以后基本能根据代码就知道故障点了。。

网友A:
电流停留在一个位置循环跳第一就要怀疑BIOS资料坏。

网友B:
现在新出的机器不支持跑码卡呢,我平时也很少用码卡,看电流比看码卡要准确呢

网友:
台式机就真要借助码卡了,但笔记本我觉得一个可调稳压电源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停留在一个位置循环跳第一就要怀疑BIOS资料坏。

同意   修好几台类似的

网友:
这种问题  要是我我直接干bios  这种故障修的太多了   80%bios坏

网友:
很少遇到芯片坏的

网友:
呵呵,借鉴了。上次我手上有块华硕P5-VM的板,上内存诊断卡跑07,拿掉内存诊断卡跑c1,换了3-4条内存依然跑07,上内存假负载测试一切正常。无奈刷bios吧,结果无法和楼主问题一样,后换了BIOS本体OK。

网友:
学习了  还没刷过BIOS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那是X200的机子,编程器买来没几天,第一回刷这种16脚的芯片,由于手中没有此型号的芯片,我刷了半天也没刷好,最后发了几片同型号的芯片,一试很爽!

网友:
不错呀!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那是X200的机子,编程器买来没几天,第一回刷这种16脚的芯片,由于手中没有此型号的 ...

X200的BIOS坏,很像显卡,也有报警的

网友:
谢谢,那么好的案例提醒

网友:
华硕的挡LOGO.循环跳都先看刷下BIOS瞅瞅

网友:
bios 不良 (主要是内部资料出错)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维修碰到棘手时(有编程器的)都不防先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出的机器不支持跑码卡呢,我平时也很少用码卡,看电流比看码卡要准确呢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学习了啊 不知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保护啦并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