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16):
一散客拿过来一个宏基显示器说用时ok的,但用一会儿就会红屏!不知是什么问题!求帮助!

网友:
一开始以为是灯管问题!就用测灯管的高压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郁闷!

网友A:
然后,我将显示器的三个灯管接口短掉!四个灯管一个一个测结果红屏过一会儿还是出现!但最后一根试了好一会都没问题!结果换了四根灯管,靠!用了一会儿还是红屏!悲剧了!求高手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将显示器的三个灯管接口短掉!四个灯管一个一个测结果红屏过一会儿还是出现!但最后一根试了好一 ...

是驱动板坏吗!那部分啊!

网友:
一般先红后变白可能是灯管问题,反过来就应该不关灯管的事了。
排除信号线的问题,剩下的就是驱动板了,先排查基色信号输入通道,再加焊主芯片试试

网友:
信号线换了吗,信号线也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一般都是刚开始红 一会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电源板问题

网友:
还是信号处一部分的事,检查信号线,驱动板还有屏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
马克一下 这故障还是头一次听说 换N个灯管了都没有出现那种问题  还是查查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