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200c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2-07-16):
一台神舟优雅Q200C,上电能触发,电流上到0.27A,掉电,初步判断为缺电压,拆开祼板上电测试,3.3V 5V 1.8V 1.05V正常 输出,CPU核心供电1.5V无输出。些核心供电芯片为ADP3205+ADP3415搭配组成 由于ADP3205有PIN脚短小,很容易虚焊,在查其工作条件时,先试着加焊一下,上电电流跳变到0.96A 掉电,此时应为不过内存,取下内存,用橡皮重新擦拭干净装回,加电,电流上到1.12A,至此应能亮机显示。
机器往回装,装到一半时,再上电测试能触发,然后马上掉电,给短路保护一样,取下主板,祼板测试,一切OK,装回又是如此,很是纳闷,仔细查看,只见主板和边框有 一 些缝隙,没拆之前好像吻合得很好,而且我装主板时,也明显觉得主板不是合得很好,主板一边要用螺母才能固定好,不像正常那样,可以平放在D壳上。细心察看,见到板下音箱线有点向前,把它往后的空隙移动下,主板一下就平放进去 ,原来是这个 小东西在作怪。些板结构有点怪,主板和声卡 网卡设计在另外一张小板上,主板和小板不是通过排线相连,而是通过一个插槽上下相连,因而连接时比较困难,小地方没到位也看不到,只能凭感觉。再次装好一半测试,能亮机。装完,开机一切正常。
此机乃我修好的第一台机,虽装机时反复折腾,但也算顺利,从拿到机到 修好,大约用时半天 ,也还说得过去,开始时不能苛求太多,难修好就好事,唯一的失误是装时,键盘上F11的键帽掉了,看里面的卡子已经快断了,这个东西很脆弱,可能 是放在箱子时压掉的,后来用502胶水粘好卡子,装回交货,大功告成!
对于现在的短脚供电芯片,我们可以先加焊上IC,有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先抢个沙发,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仔细点,很好啊

网友:
先加焊在  再测  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