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植球是怎么植的???、、感觉好难。。。。

楼主(2012-07-16):
大家植球的时候是怎么植的?我用的是直接加热钢网,把钢网放上去直接就这样加热,但加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冒烟,我风枪温度是350度,3级风速,就这样直接加热怎么很长一段时间锡球都没到熔点,大家给点意见吧.到底是直接把钢网放上面加热还是把钢网取下来在加热??我就这样加热的时候焊膏涂的比较少,植了三四次都没成功过,高手们谈谈你们的植球方法吧。感谢了,,,,
  刚开始怀疑是下面垫的散热器的问题,但换了散热器改用铁片还是这样,很长时间都没见冒烟。是不是焊膏涂少了???

补充内容 (2012-7-17 21:20):
感谢大家热心回答,是我温度调低了造成的,我用的风枪不给力,我调到380,4级风速,3分钟左右搞定了

网友:
可能是的吧。。。】

网友:
呵呵  这是个熟练活,慢慢来把,别心急。

网友:
擦,很容易的,把风枪头拿掉,温度350-400,风速2几就行,距离就靠自己了

网友:
下面不能同散热器啊,热量都散掉了

网友(点评):
下面的金属不能太大,用南桥散热片就行,焊膏少点好啊,温度低了吧?

网友A:
钢网拆下来吹,比较好吹吧。个人习惯

网友B:
我们老师教的是把桥的植锡面摖干静,在上面摸一层焊宝,再放上钢网,钢网要对齐桥的植球面上的点,不能歪了,
把风枪调到360度左右,风速为3-5.吹3至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只有5棵以下的植球没有好,扑一下就行了.如果太
多了,就要从头再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钢网拆下来吹,比较好吹吧。个人习惯

是的  拆下来好植些,我试过,但问题是拆的时候会掉锡珠,都粘在钢网上了

网友:
焊宝不能太多了,用手摸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来吧,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拆下来好植些,我试过,但问题是拆的时候会掉锡珠,都粘在钢网上了

焊膏不要弄太多,你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是焊膏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师教的是把桥的植锡面摖干静,在上面摸一层焊宝,再放上钢网,钢网要对齐桥的植球面上的点,不能歪了,
把 ...

就是不知道吹的时候如何能看出来植好了?我吹了7,8分钟都没看到冒烟,这样会不会吹坏芯片?

网友:
有一个办法,吹过后让它凉一下,你用手摸植球,会动的就是没吹好,接着吹.桥是会吹坏的,你要小心点.

网友:
我这的方法是植好后,放在BGA焊台上加热,加热到210度就停止加热,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换了铁片放下面也是一样很长时间没植上,是不是焊膏少了?

才350?太低了打到390

网友:
一看就是温度不够     我一直都用380°的    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的锡球是不是无铅的?这样的球不好植,要换成有铅的好做些;再一个我用的是锡浆,用切纸刀刮上去的,330度风枪温度直接加热钢网,3-4分钟就加热好了,

网友:
植株无压力... ... 除了北桥芯片

网友:
你把下面换个木板试试

网友:
温度要调整好,最好是自己测量一下风口下的温度,以能够溶化锡球为准。焊锡膏也很关键,要用好一点的,不然植珠的成功率不高,就是会有一些锡球因润锡不好不溶化。

网友:
我一般植株的时候都是先植上 然后反向低温预热 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