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2N68 AM SE 1.0 的维修

楼主(2012-07-16):
客户送来的板子,第一次开机触发跑50 自动断电,然后再通电,正常。
从点亮到进系统滚动条,不定时死机,数码卡数字闪闪的,偶尔一次能进桌面,有竖的条纹淡淡的花屏,然后死机。

图片位置之前好像被老鼠尿了,或者是啥昆虫留下的痕迹!
很久没修主板了,请指教!!

网友:
内存电压1.9v 上啦0.9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板子大部分是桥的问题加焊桥会好的

网友:
我今天也加焊了,杯具

网友:
我怀疑脏污的附近有问题,又量不出来!!

网友A:
你应该先看一下你怀疑被老鼠尿过的地方有没有腐蚀和虚焊的迹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看一下你怀疑被老鼠尿过的地方有没有腐蚀和虚焊的迹象

没有,电阻阻值没有异常,三极管电压也没有异常。拆掉桥的散热片,可以正常装系统进系统了,估计是空焊了,普通吹风可以加热吗!!

网友:
可以的  小心吹爆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阻阻值没有异常,三极管电压也没有异常。拆掉桥的散热片,可以正常装系统进系统了,估计是空焊了 ...

有时候可以,但几率很小很小

网友:
   先换个内存再搞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