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操作

楼主(2012-07-16):
怎么才能做好BGA,提高成功率?

网友:
熟手指点 + 自己多练

网友:
不管是土跑还是机器  BGA最主要是一点就是控制好温度     温度控制好了   就很简单的

网友:
没有指导和功底的话,建议刚开始的时候采用逐步加热法,然后用在220度以上开始用镊子拨动你所加焊东西周围的小电阻之内的原件,直到能拨动后说明锡开始融化,掌握加热时间。然后停止,记住本次的温度参数。。。基本上初次开始必须这样练习

网友:
哥们你找些报废板多多练习下就是了。。反正报废的又不怕什么。。。

网友:
慢慢来,手感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机器

网友:
主要是温度 时间  感觉有些板子上桥的时候位置比较难对准

网友:
控温 加  熟练

网友:
掌握好加热温度,用好一点的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