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激光传真机 复印淡和接收传真也很淡 求高手。。。。

楼主(2012-07-16):
松下激光传真机 复印淡和接收传真也很淡  型号kx-fl613cn  那位高手修过的说下 客户原来就是接收传真淡 我加粉之后还是一样问题没解决啊  鼓芯我檫过

宇光 -2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知道的说下 会是鼓芯问题的吗 但是鼓芯好贵的哦

网友:
换鼓,换粉仓,再不行查电路板

网友:
粉苍已经清理干净了 就是鼓芯没换我怕鼓芯回来还是不能用哦

网友:
清下打印头

网友:
清洁下激光器吧

网友:
激光器,或者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A:
密码芯片换了吗?鼓芯好的吗?

网友:
激光器。。或硒鼓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一般加粉不全黑就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码芯片换了吗?鼓芯好的吗?

没有密码芯片的 没看到哦 在什么位置

网友:
大家帮我看下 原稿和传过来的效果 什么问题

网友C:
应该碳粉没加好,清干干净净的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碳粉没加好,清干干净净的才加。

没加粉之前就是淡 加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密码芯片的 没看到哦 在什么位置

在那个加粉的墨盒上

网友D:
这个现象和什么密码芯片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先找到故障点然后再修:打自检页看看正常不?正常就排除打印部分的毛病,不正常就修打印部分。打印部分和修激光打印机一样。另外就是扫描及数据转换部分。这个和复印机维修一样。如果这两个都不会修,那就先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和什么密码芯片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先找到故障点然后再修:打自检页看看正常不?正常就排除打印部分 ...

他是接收传真打印出来也很淡 应该是打印部分问题 但是我今天下午换了个新的鼓芯上去打印出来跟淡了

网友:
激光头、粉、高压、接地。一个一个的排除。可以加我QQ:搜索我的用户名

网友:
很明显,这是硒鼓坏了,换一个肯定OK

网友:
19楼正解,回答精准,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