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led液晶显示器【型号SA300】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今天接到三星SA300 LED显示器,刚开始现象:开关正常,屏幕黑屏(怀疑是背光的问题)。跟客户报价,叫客户明天来拿。
有空的时候打开显示器里面量电压,突然背光量起来了,心里高兴,呵呵。开机-关机-多少回都正常。装回去------
这下新的问题来了:在SAMSUNG标志的上方往右大概6厘米比较暗(像一抛物线的样子),个人觉得应该是LED灯珠坏了几个,
我想问下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我第一次修LED显示器,高手来指点下。
个人觉得还是LCD好修----

哈哈我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原来LED可以这样搞的:一个手放在右上角,一个手在左下角,轻轻一瓣,显示器正常了
,神奇-----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吧。

网友:
这是个什么维修方法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还会返修的,LED灯条虚焊了。最好拆出来搞好!

网友A:
楼主好运了,我上次搞了一台也是三星LED触摸屏的,外置电源,屏芯片坏,接信号也显示检测信号线,机内只有一块板,等不及芯片了,只好改装,保留了主供电部分,其它的全部干掉,加驱动板和升压条,想保留触摸板,但还没改成功,只好打孔装了按键板。断断续续整了两天才弄完,这是我修过的用时最长的显示器了,收了200大洋。你的这台估计是接口或是LED小排线没接触好,被你一动就亮了,有暗的地方应该是一组灯珠没亮,好好检查看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那接口和线太精细了

网友:
还没修到LED的

网友:
应该是背光纸扭曲了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运了,我上次搞了一台也是三星LED触摸屏的,外置电源,屏芯片坏,接信号也显示检测信号线,机内只有一 ...

怎么不直接换驱动板啊?
没拆LED灯看,难拆吗?如果灯珠坏了怎么办?

网友:
LED的很少见啊 敢问楼主报价多少钱修好的?

网友:
木有遇到过,LED的显示器还有保修吧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LED的  结果没修好  呵呵

网友:
这都能好。。。。

网友:
三星的一般不太容易锈~!

网友:
这也行啊,掰一掰就好了?

网友:
从现象看是搞定了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再查查吧从根本上给它解决了免除后顾之忧。

网友:
LED高压接屏的线 那里是很容易松动的 。    有的拔插一下就OK

网友:
楼主幸运,应该是接触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我也试试看

网友:
LED以后大家就直接换吧,感觉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