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索尼i3机器公共点短路一例

楼主(2012-07-16):
机器型号:索尼VPCCW26EC     PCG-61412T   i3的CPU
板号:M9A0 Main Board
          MBX-226 REV:1.1

故障现象:无待机

昨天客户拿来一白色的索尼本,型号为VPCCW26EC    PCG-61412T  说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无待机,判断为电源口或保护隔离或待机电路的问题,和客户说是主板线路问题,报价300,时间大概为2~3天,客户在那犹豫了2分钟,说修吧,开单子后收本扔一边。
今天抽出时间,把本拆了,测了下电源头和主板接口,输出不正常,拔下线测还是不正常,电压偏低,而且跳变,心想又捡了个大便宜,我的狗屎运实在是太好了。果断换了个电源头,点了支小烟,想象着300块钱马上就要到手了.....咱老百姓呀,今个真高兴.........可是插到主板上,接上可调电源,还是无待机,拔下电源头测,电压输出正常了呀,看来高兴的有点早了,线路确实有故障。测了下主板接口那已经有了正常的19V电压。测3v  5v 都没有。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由于本人是新手,对线路故障经验不是很多,基本的待机电路也不能达到盲修。论坛上下了份图纸。先打开了产生3V  5V 待机电路那块,

测了下待机芯片SN0608098  6脚主供电 VIN没有 ,打了下对地阻值,也正常,看来不是芯片短路拉低的,应该是电压没有供过来,同时也说明了外接的那个电容PC275也没短路 .本想查查PR201有没有开路,可是坑爹的这新主板,板子上绝大多数元件都不标序号,只有一小部分标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PR201,又没有点位图,于是放弃了,就找找公共点DCBATOUT,看看有没有电压吧,也是找了半天。找到个PQ25和PQ27双管互联的八角芯片。5、6、7、8脚为公共点端。

找着一测,果真没有,没有电压无外乎那俩种可能,一种是没有产生,另一种是产生了但有短路被拉低了,对于后一种可能,一般的快速判断方法是对地打阻值,如果阻值为0或太小,说明前级或后级有短路。我对地打了下阻值,为0,看来是公共点短路了。
与公共点相连的有一些电容、PQ9  PQ5还有充电芯片BQ24753。打了下BQ24753的2、3脚,阻值均为0,为了判断是否是这个芯片拉低了电压,拆掉,测量阻值还是0,看来问题不在芯片上。

由于外围的那些电容,主板上都没标,我也不能准确的测量,最笨的办法就是芯片周围的电容一个个的测,把有短路的都拆掉,结果还是短,好嘛,真是费了事了,怕拆的多了,对应安不上去,先把那些拆下来的都安上去了,缓了缓,抽了根烟,战场转移到电池接口到公共点这条线路,一个个的测,一个个的拆,当测到一个电容的时候,发现,有些掉皮了,拆掉后一测,电容击穿了。

再测线路上的其他电容,已经不短了,测公共点也不短了。这个时候那心情,甭提多高兴了,就像是丢了300元,找了半天终于找着了,找到个  个头差不多的电容,焊上去,把那会拆下来的充电芯片BQ24753也焊了上去,一插电,待机有了,按开关键,电流嗖嗖的往上串,接屏,索尼的LOGO出现了。   咱老百姓呀,今儿个真高兴...................................

小弟是新手,这是修好的第一块电路故障的板子。这对高手来说都是小故障,可对我们新手来说也是个很大的进步,希望高手不要见笑。另外财大气粗的大佬们给点下载分呵呵

最后还有一点至今没有想明白,就是修好后刚插上可调电源的时候,待机0.008A,此时3V 5V都是有的,大概10多秒后,待机掉成0.004A,此时3V 5V都没有了,但是触发还正常,也能正常进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望高手指点。

网友:
哥哥们能回答下他的问题 吗。为什么一会就不出3 5v了呢
楼主公共点短路为何不烧呢 烧一下立马就知道是那个元器件短路何必拆那么多电容呢

网友:
不错啊!前几天接了两台SONY 老机器915 都是日本原厂机器 都推掉了!水平有限 没图修不好

网友(2012-08-22):
不错的帖子,楼主已经不算的新手了。

网友(2012-07-23):
今天接了一台SONY,965的。本来是短路了,IO旁边一个二极管通了,拆下,不短路了,以为好了,一接电,无待机,量下南桥旁边的小电容,短路了,拆下南桥,不短了,接电还是依旧,闷了,在测3V 5V 一侧 无3V,在量一下,3V接地,量到3V的上下管,公供点有电19V。

到这里也不想在看了,先弄别的,对于我这种新手,太给压力了,现在还在想明天怎么处理这台机器~~~郁闷啊。

网友:
最近比较烦,今天一块IBM T400的板子还没头绪呢,希望明天能像楼主一样一击命中

网友:
LZ这个电容都烧黑了啊 有点明显啊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高手们用眼睛就可以直接杀死了,何须这么辛苦呢。另外,SONY公共点短路是不会表现出待机大电流的,过流保护电路设计得好呀。

网友:
我觉得烧鸡更快更安全,万一你拆好了,装的时候没装好那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运气比较好

网友:
加油啊,维修人员满地是。你要加快脚步了,要不然连烟钱都没了

网友:
就用3V的左右的电压烧,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加油。我要修到这样的问题 只知道判断故障  写不出来分析

网友:
如果是新手能有如此成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出了是公共电短路的话,会有两中原件引起,一是电容,二是mos管,你先测一下个组供电的mos管看有没有击 ...

是不是把3V接到公共点烧?

网友A:
你测出了是公共电短路的话,会有两中原件引起,一是电容,二是mos管,你先测一下个组供电的mos管看有没有击穿,没有的话,就用3V的左右的电压烧,一烧就出来了

是不是把3V接到公共点烧?

网友:
其实,观察法是最实用的。你下次仔细观察主板个个供电芯片和电容。就能发现变色的,烧焦的。

网友:
思路明我在实地学过理论,没有实践经验呀!写的还祥细,我开店4个多月才慢慢接轨。其实修并不难就那个电——只要精通一种,其它也不难呀!

网友:
楼主是实力+运气

网友:
SONY的机子能收到大钱,用SONY的都是有钱人!

网友:
新机器 也是那样!悲催!

网友:
日本的机子我一般收费贵些,要么不修

网友:
嘿嘿,根据楼主经验,我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这个电容击穿了

网友:
图文并茂支持

网友:
烧一下啊就行了!!!!!!!!!!!

网友:
烧鸡法虽好,不是都行得通~

网友:
上来就应该打阻值的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了虽然做的复杂!!!但是短路总归是短路啊好修啊!!!祝贺楼主不再是新手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先看元件,再测量。

网友:
我i3的机器还没有修过,楼主厉害。

网友:
800你是哪的,还能报这个价格真是厉害哦

网友:
报800的,太有才了

网友:
   哇塞 报800块的维修费     - -

800大洋呀。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新机器就是电容容易出问题,前几天修了一个也是,报价800,十来分钟搞定

看人的,不要说是索尼,就是普通机器修我也报过800   1000

网友:
sony的本本修起来有一点难度哦!楼主有心了!

网友:
用烧鸡法更快速些
.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电容没补上去,过几天把系统供电芯片烧了~~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烧鸡,5分钟用下巴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一级一级的烧啊,这个还不容易啊,现在新机器的电容质量越来越差了,碰到好多了

网友:
你那什么地方啊工介好啊

网友:
这种好赚啊,又快又好赚

网友:
对呀。你怎么不用烧鸡大法呢?这样快点

楼主水平难高啊!
烧鸡大法不是随便能用滴

网友:
这样一个一个拆,好麻烦啊,烧鸡大法为何不用?

网友(点评):
烧了,但是没有发现发烫的元件,我考虑如果是芯片短路了,就会发烫,但是一个小的电容短路了,恐怕很难烧出来吧

网友:
看楼主的维修思路一点都不像个新手哦。

网友:
怎么不用烧机法呢  那样速度多块啊

网友:
新手野蛮厉害的

网友:
奶奶的,移动烂网,上传图片,传了我半个小时!传最后一张的时候竟然死机了!不容易啊,老大们给加点分

网友:
最后俩个图片怎么去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