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7

楼主(2012-07-16):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块华硕P5-VM(记不清了)的板,点不亮。之前被板卡级的同行整过,接到板后大概看了下外观,有无掉件,芯片各引脚有无氧化及赃物,正常。空板上电,先测下主要原件电压,正常。上CPU,内存,诊断卡,触发后诊断卡跑07,然后取下内存,诊断卡跑C1,呵呵,以为发现问题点的所在了,但是更换了3-4条内存问题点依旧。上内存阻值卡测测吧,咦,无异常各个点的测试正常。
无奈啊,刷个bios试试吧,结果bios程序可以擦出,烧录,到效验的时候出现:数据缓冲区错误, 错误代码 41.连续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呵呵,在废板箱找了块一模一样的板,取下bios 重新刷新程序,刷程序OK上板。触发诊断卡跑26,点亮OK。

网友(2014-03-10):
那跑07到底是啥意思了

网友:
关键还是有一模一样的板啊

网友(2015-07-10):
我有一块是卡07不动了,

网友:
你说的我早就做了,I/O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5-08-18):
你的意思是bios坏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