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硕M51KR不触发

楼主(2012-07-16):
接到一台经销商的机器,华硕M51KR AMD芯片组的,就是。。。。。。。。。。。。。不稳定,插上可调待机0.01跳到0.02a,按下开关键不能触发,拆机检查,板号却是F3K此主板无浸液烧毁,明显有问题的地 方,用万用表测得各项供电均正常,接着,按照时序来,过了保护隔离,有一个芯片将主供电转换为3,3V的芯片正常,再测suson正常,到TPS51020使能正常,说到这里大家都心里应该有底了,用在华硕上的这个有几个不坏的,呵呵,也是听师傅讲的,还是慢慢查,接着测量芯片个脚电压有无异常,在这里,有眉目了。5V的输出只有0.5V奇怪3V怎么就没有了,但阻抗都是一样的啊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以为是场馆坏了击穿了,所以把5V的上官换掉,还是一样,不过在此和大家说个事情,也许你们不相信,就是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5V的电感,可以成功的触发上电,这是怎么回事呢,到最后,在料本上找了个新的51020装上,OK,3.5V 都有了,成功触发上电,我想说的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只得参考其他系列的图纸,不过华硕大部分机型图纸还是可以通用的,不知大家是否 赞同 呵呵。二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对地《一头接5V电感》可触发,应该是由于性能不良造成的吧,谢谢大家,也谢谢我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