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机器搞好了,但没能知其所以然

楼主(2012-07-16):
    一台T60的机器,接到手,待机0.07,不能触发,拆机发现,3M和5M这块,有进水的痕迹,清理干净。待机一样,板子没有发烫的芯片。3M   5M  1.5M都已经产生,但是没有VDD15,

D32的2脚有5V,1脚没电压,阻值也没明显偏低。结果是VDD15跟U61的25脚,断线了,

飞线后待机就变成0.03了。正常亮机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断线会导致没有VDD15呢?哪位大师能分析一下。

网友:
vdd15那是u61  发出-PWRSHU TDOWN需要的条件呗    u28要发出m1  ai 前提的条件中就需要-PWRSHUTDOWN是3.3v呀

网友:
看一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路过学习  应该是信号问题吧

网友:
有时候咱不是高手没必要知道太多,修好收钱。就可以了!

网友:
U61的25脚在哪儿,楼主最好贴上完整的图!

网友:
发完整的图,25脚在哪?让我们仔细瞧下,楼主

网友:
VDD15是升压电路

网友:
不管你们看懂没有,我反正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