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2-07-17):
        接到一台联想L196WD显示器,开机白屏,拆机打开来看屏线都是好的,这款机子,驱动板的程序老是爱坏,编程器半年前就坏了,不能刷程序了,客户又用的急,手头上还有一通用驱动板,给客户说好后,就开始改了。
        首先先找到高压电源电源一体版的 开启脚,5V脚,地脚,开机脚按了一下开关,有3.3V电压出来。找到了,但是有好几个脚都是按了开关才出来的3.3V。感觉这个脚是。
        然后开始细心的改开关面板。
       最后改好,  把开关线都接好,插上驱动板和高压电源一体板,开机测试,点不亮,难道找的开启脚错了吗?仔细的再找了一下,高压电源一体版的开启信号脚,把这个高压电源的控制芯片找了一下引脚定义说明,看了一下,第8脚就是控制脚,是3.3V的 。难道我按开机后,通用板给出的5V电压过高了吗?之后找了一个肠管,飞出过3.3V来,装上,还是不行 。在论坛上找了一下这显示器的,好像就一个也改了,但是没成功。还好我还有一个比较好改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但是这板子是4灯口的,联想的显示器是2灯口的,想定一块2灯口的来改,但是现在2灯口的板子比4灯口的还贵,还是找了块4灯口的板子,自己量了一下灯管的阻值大约300多K直接在废板子上拆了2个300多K的电阻焊接在不要的灯管2边,插上测试点不亮。把接电阻的都去掉,改回原状,测试4灯口的屏,点亮很正常 .再改一下4灯口亮,把多余的2灯口改换上2个3KV的耐压电容,还是不亮,最后直接短接,还是不亮,不会是屏里面的灯管有问题吧,想想应该不会,用她自己的都能点亮只是白屏,以防万一,还是测试了一下2灯口的灯管,灯管都正常,无语中,在把2小口加上高压电容,插电测试,按下开关机键,发现按了开关键之后,灯变了颜色,但是量了一下开启信号脚既然没有电压了,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接4灯口的又正常输出电压,这个不行。
         这机子,真的是浪费精力和时间,以后都不太想改了。我现在想不要通了,一个头几个大,希望改过这板子的提示一下,有什么好建议的也说说。

补充内容 (2012-7-17 20:54):
此机已经修复,是屏电路板有短路的地方,把屏主板上的短路地方全部换掉,开机一切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2-7-17 20:59):
唉,绕了一个大大的弯路,才来修屏上的主板电路,其实主板上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和驱动板都没问题,这机子修的郁闷,但是也提醒了我自己,不要太凭感觉想当然,要不走弯路太多,真的伤不起。

网友A:
通用电源板,通用驱动板,还改不亮?搞不懂你的能力了.

网友:
楼主有比我强多了 但是我还是看不懂你的思路 改驱动板灯管点不亮有可能ON/OFF没接对 一般电路那里都有标示没标示看电路跑线也能找出来那两根特殊的亮度控制跟开关 搞得这么复杂又是拉场管转5V 不忍心看了 改个驱动板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
费时费力啊  直接拉个屏供电给他不成么

网友B:
这显示器还有分三星屏跟LG的屏,不晓得驱动板能通用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此驱动板的开关电压时1.4几 不是3.3 不一样!

网友:
现在我修液晶都不改通用板了,都用原装板,价格也贵不了多少,而且方便,主要是追求完美

网友(点评):
问题是有时没有原装板呢?

网友:
直接 接个屏 电压啊

网友:
我感觉改通用板都不好用,能用原装尽量用原装。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改不亮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思路,但楼主很有钻研的精神。

网友C:
LZ能不能把这短话的操作截个图,但是这板子是4灯口的,联想的显示器是2灯口的,想定一块2灯口的来改,但是现在2灯口的板子比4灯口的还贵,还是找了块4灯口的板子,自己量了一下灯管的阻值大约300多K直接在废板子上拆了2个300多K的电阻焊接在不要的灯管2边,插上测语中。把短接的去掉,直接在把改好的,测试4灯口的屏,点亮,看看你用的什么电容,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驱动板在换一个 不会有这样的事啊

网友:
我只订了2快驱动板,有一块换了,只剩下这块,问题是,直接用改好的驱动板+改好的高压板点4口灯的屏一切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电源板,通用驱动板,还改不亮?搞不懂你的能力了.

用通用的电源板+通用的驱动板点4灯口的屏一切正常,就是点它的这个2灯口屏,点不亮,把4灯口改2灯口的点不亮,用它原来的电源板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能不能把这短话的操作截个图,但是这板子是4灯口的,联想的显示器是2灯口的,想定一块2灯口的来改,但是现 ...

就是直接在废板子上把接灯口附近的耐高压电容取出来,焊接在要去掉的2个灯口上,用的是这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示器还有分三星屏跟LG的屏,不晓得驱动板能通用吗?

三星的LTM190屏,我用的是5V通用驱动板

网友:
你没有改好

网友E:
我觉得有点乱,条件都具备了改个板有这么难吗。

网友:
能指点一下吗,怎么改,我都麻木了

网友F:
好吧。 告诉你绝招。 把亮度和开关接一起。。

网友:
供电+ON信号,有的板是不能接ADJ信号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 告诉你绝招。 把亮度和开关接一起。。

这可不是笔记本,试过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直接在废板子上把接灯口附近的耐高压电容取出来,焊接在要去掉的2个灯口上,用的是这电容

你怎么放的高压电容拍个图我看一下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点乱,条件都具备了改个板有这么难吗。

所以很困惑,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放的高压电容拍个图我看一下好吧!!!!

根据你的强烈要求,拍2张给你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哥  屏供电没有 可以直接拉个5v过去吗  屏会不会生气

你不是说开启信号没电压了么   那么我说的是用屏供电当ON信号  难道不成么????  如果实在不好整  那就弄个缺德办法  把保护去掉  直接上双灯    就这一显示器  让你这么搞法  修好也不赚钱了  太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说开启信号没电压了么   那么我说的是用屏供电当ON信号  难道不成么????  如果实在不好整  那就 ...

次机以修好,真的是屏主板电路有问题,害得我绕了一大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强烈要求,拍2张给你看。

我也这么试过,但是也不亮,如果你四个灯口全插上高压板就好用!!!!在一个你用的电容是怎么选的,有参考数字吗,还是就是高压板的高压电容!!!

网友:
思路有些混乱啊 看着模糊了

网友:
所以说新接手的显示器,不要急于来修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试过,但是也不亮,如果你四个灯口全插上高压板就好用!!!!在一个你用的电容是怎么选的,有参 ...

,找一个3KV的就可以了,我的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