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0磁道坏

楼主(2012-07-17):
一个硬盘零磁道坏了其他没问题,不能正常分区做系统。好好一个硬盘岂能这样报废了,没有专业的工具请问还有什么简单的软件可以修复?

网友:
进BIOS不能分吗 低格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 硬盘的头没有插好,你用其他硬盘试一下 看看

网友:
这个真不懂,坐等答案

网友:
你是怎么区分0磁头坏的?怎么检测出来的?
而不是写磁头坏?

网友:
找个PC3000修复一下

网友:
用pctools9.0(diskedit) 进去将0改为1 试试 这个我用过 。

网友:
bios里面?也能分区?

网友:
这帖子怎么发这里来了啊???
0磁道坏只有用专用工具才可以处理了,比如PC3K,或一些其他专用工具各种专修什么的,但要看你的盘是什么型号的,看专用工具是否支持,PCTOOL,不能解决物理损伤问题!

网友:
bios怎么分区啊

网友:
你给它屏蔽了不行吗

网友:
可以尝试低格试一下

网友:
把前面坏的扇区部用  ,从好扇区哪里开始分区就可以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