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1201K进LOGO滚动条暗屏

楼主(2012-07-17):
显卡的驱动没有装对而出现这种故障。
华硕

网友:
那下次一定注意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过 下次遇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遇到了 一定 要注意

网友:
是啊 我还遇到过 显卡驱动不对 滚动条滚了几圈就掉电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要怎么安装显卡驱动呢,系统都进不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