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K8M800-M3台式机主板复位不走数,??

楼主(2012-07-17):
今天刚接到了另一块联想品牌机K8M800-M3台式机主板。开始是内存供电烧了,换了之后不复位,南桥发烫,更换南桥,更换完南桥就复位不走数了,IO也换了,BIOS也写了,网卡也摘了,还是不行,请教大侠们,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复位不走数了什么意思?北桥电压怎么样,正常吗。时钟呢,要把全板的电压时钟单位全测一遍哪些正常,哪些不正常说清楚,才能 帮你判断。

网友:
看看南桥换好没  还有就是时钟

网友:
时钟怎么测试呢,我也不会,想学学。

网友:
还有别的线路短路,测一下

网友:
哇塞 南桥都能换,我还见过换南桥呢。

网友:
这板不跑码的通病好像不是南桥问题哟,好久没修板了忘记了,怎么能直接干南桥呢?南桥烫有可能网卡有问题啊!先测量再维修为好哟

网友:
南桥烧了,网卡已经摘除了,。开始是不复位,换上南桥之后是复位不走数,还是有什么招啊大侠

网友A:
这款主板没必要去修,一片才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主板没必要去修,一片才100元

淘宝上有80的